新富斯TH9x到手改机

楼主(2013-10-03):
增加背光灯

方法用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这里的,冷光片和USB 5V驱动器也是他推荐的大小刚好。
增加刷机接口

也是gxf26推荐的不过我多买了个6PIN 标准转换座

现在控非常漂亮!继续DIY

网友:
反正原版固件我也够用,懒得弄

网友A:
我改好久了,拿到手就改了,刷了ER9X,背光我加的不是冷光片,用的是LED背光板,没有干扰还省电

开机画面,刷的是ER9X,画面选了这个F18也懒得再换了

待机画面,模型为巨嘴鸟

教练拨扭我换成了按压开关,射个火箭投个蛋蛋神马的。。。

刷机口,我改成了USB接口,用普通USB数据线即可连接PC进行刷机

网友:
性价不错的控

网友:
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2014-12-07):
引用 网友A:
我改好久了,拿到手就改了,刷了ER9X,背光我加的不是冷光片,用的是LED背光板,没有干扰还省电

请问大侠,LED背光片哪里有卖呢?

网友:
USB应该用小口的,你这个还得找两头是一样的USB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