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手NAZA,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13-10-03):
迷恋多旋翼N久,终于痛心入手,现在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估计都是低级问题,还请大家不要嫌弃,呵呵:
飞跃的450机架,DJI的电机,JR DX9的控,收来的NAZA v1
1,NAZA Multi rotor和V1是一样的东西么?

2,在GPS模式下,空中悬停困难,会乱飘,设置没有问题,GPS信号也很好。

3,如果在高空切换到失控保护,是不是会自动回到出发点降落?

4,如果高空关掉控是不是也会自动返航?

5,落地时总是乱跳,怎么回事?

6,图传用5.8G是不是因为害怕干扰GPS和接收,5.8G的频率太高,直线传播的效应更明显,不适合远程啊,1.2G和2.4G真的干扰很大么?

目前这些,还请大家关心

网友A:
1. 看包装 无Lite 标记 不是橙黄包装的 那就是V1拉;
2.请先排除风的因素 做好指南针的校准 设置垂直方向感度 尝试解决;
3.看你调参软件设置的失控返航设置是就地降落还是回家降落;
4.参照3;
5.松油慢了或早了;
6.5.8相比1.2  2.4 频率高 带宽也高 近距离传输图像的首选 频率高 波长短意味着直线性传播 四旋翼的续航不要求远程。

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
对于你的问题,只需要浏览www.dji.com/cn看下产品列表就一目了然。
其他问题浏览手册和维基

网友B:
  • NAZA-M Lite/NAZA-M V1/NAZA-M V2 区别  http://www.dji.com/cn/whats-difference-of-naza-m-litenaza-m-v1naza-m-v2-cn/
  • GPS模式乱飘,设置没问题?我感觉大有问题?都说自己是新手了...发些设置图片参考看看吧!尤其是感度(不然重新做一下高级校准、基础校准、指南针校准)
  • 不一定会回来...如上电时没记录到该地点,是没办法反航的。
  • 关控也不一定会回来,要配合控的设置及软件设置。
  • 上个视频看是如何跳法,一般为油门控制不当比较多。
  • 5.8g更不容易干扰到gps高频段,gps讯号为 L1的频率为1575.42 Mhz,L2的频率为1227.60 MHz   所以1.2g比较会干扰gps因频率接近,5.8g已经足够多旋翼使用飞到您控no控了还是可以接收到讯号,除非您控加了功率放大器。
  • 5.8g穿透能力较弱,容易受到阻挡物影响(画质也比较优),1.2g穿透能力佳,会影响gps讯号所以都会加上滤波器使用但功率也会衰减(画质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看包装 无Lite 标记 不是橙黄包装的 那就是V1拉;
2.请先排除风的因素 做好指南针的校准 设置垂直方向感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 NAZA-M Lite/NAZA-M V1/NAZA-M V2 区别  http://www.dji.com/cn/whats-difference-of-naza-m-litenaza ...

  • 感谢您的仔细回答,我再调试一下,GPS模式下,定位后起飞,上到20米不到,突然***往一个方向飞,急的我赶快减油***落地,心有余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看包装 无Lite 标记 不是橙黄包装的 那就是V1拉;
    2.请先排除风的因素 做好指南针的校准 设置垂直方向感 ...

    同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