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传皮带反了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3-10-03):
如题,如果皮带反了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网友:
一个人一条腿向前迈,一条腿向后迈,行吗?

网友:
反了直接自旋不能锁尾。

网友:
自旋。越想打舵越修正越转得快

网友:
修正方向同向就可以了吧?

网友(2014-02-23):
我450就装反过,也没啥自己也飞悬停,就是炸鸡了,别的魔友帮我调机试飞的时候感觉不对劲,下来一看,他说:胖子,你这尾桨怎么反方向转啊。当时我楞了,结果我两哈哈大笑

网友:
修正ok即可

网友A(2014-04-01):
我的好像就是装反的 我把陀螺仪的 正反跳过来 就不转圈了  然后 还要把 尾桨 桨面朝向也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好像就是装反的 我把陀螺仪的 正反跳过来 就不转圈了  然后 还要把 尾桨 桨面朝向也换下

这样尾桨效率要降低的

网友:
我也 没办法  皮带顺时针旋转装上后  尾波箱的皮带会从齿轮上划出  逆时针装就不会了   不过 现在 我还在悬停阶段  不影响使用哈哈 就这样用吧

网友:
当然会死掉

网友:
反了直接自旋不能锁尾    正解

网友:
直接自旋

网友:
新手,学习中.
没玩过。

网友(2014-07-11):
又小夕一次

网友B:
快乐转转转

网友C:
直接自旋 如果把陀螺仪修正方向反过来 就能锁尾了

网友D:
我也是一直反的,但是陀螺仪修正了的 一直那样飞 不过又一次模拟器发现尾巴和我飞机不一样 才换回来了 反了 用是可以用 就是缠的厉害点

网友E:
只要把尾桨翻过来装,并且设置陀螺仪的操纵反向,应该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