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配置请大神赐教正常情况能留空多长时间

楼主(2013-10-03):
飞越680   碳架      好赢铂金30A       电池达普4S5200    电机  恒力4822  KV690   浆1238尼龙      玉兔2飞控      整机+电池 重1918克
敬待高手赐教,多谢!
在正常情况下(小于3级风)能飞多长时间?

网友:
这重量飞个15分钟应该无压力。

网友A:
这个看技术,如果飞行高度合适,没有乱流,四分之一油门,会飞很长时间。

网友:
玩电直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技术,如果飞行高度合适,没有乱流,四分之一油门,会飞很长时间。

4分之一  我这个 早就炸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4分之一  我这个 早就炸鸡了

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

4旋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4旋翼的

对不起,我没动脑子,直觉认为是固定翼,呵呵

网友B:
最多7分钟

网友C:
这个重量  电机发力只有百分之三十多,力效达到8以上不是问题,就算是8,2公斤除以8,悬停功率250W ,4S 电池,悬停电流也就是16A左右吧,5200电池就算是放出4000的电,也就是能飞四分之一小时,15分钟松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重量  电机发力只有百分之三十多,力效达到8以上不是问题,就算是8,2公斤除以8,悬停功率250W ,4S 电池,悬 ...

这么专业    我好怕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我没动脑子,直觉认为是固定翼,呵呵

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多7分钟

有这么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么惨啊

信不信由你 我是实际派 不是理论派 等你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