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几款好的雕刻机,用来做模型用。

楼主(2013-10-03):
淘宝价格3800的可以吗?

网友:
做铸造木型吗,3800能买啥样的啊

网友:
3800的一般是桌面机型是吧,常见30x20或者20x15的比较多。做常见的航模应该没有问题,肯定是个好帮手。唯一缺陷是,可能Z轴的行程不够,我看这个价位的小机子一般是50mm的行程,如果你要在底板上加一个平口钳夹工件,高度就超过加工范围了,除非你能把主轴架高一点。但大多数情况,这种小CNC机还是个好工具。

网友:
没什么可以不可以,无非就是效率和效果的问题,前几天不是有人都说了吗,pvc都干铸铁了,哈,我感觉机电的东西,有多少钱就买多少钱的东西,如果能分清价格和价值(机器相对自己的价值),就不用考虑太多的东西,便宜就是低品质的另一种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