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平衡充和串接平衡充的区别

楼主(2013-10-03):
独立平衡充对电池组中的每片电池单独充电,每片电池的恒流恒压过程都是独立的,电池的差异不会影响各自的充电过程;独立平衡充难以克服的问题是成本,要做到多功能,那么每路都需要一个多功能充电控制核心,成本跟路数成倍提高,假设6路那就是六倍,厂家和用户都难以接受。

串接平衡充对电池组一起充电,电池的差异靠平衡模块消除,简单的说就是一起恒流充,有电池达到截至电压了就靠平衡模块分流稳压进入恒压过程,流过平衡模块的电流越来越大,流过电池的电流越来越少最后到零,恒压过程结束这片电池充满了,由于电池的差异,恒流到恒压过程的转换、恒压过程的结束基本不会同时出现,最后等所有电池的恒压过程结束,那么这组电池的充电结束。
串接平衡充的效果基本取决于平衡模块,主回路的恒流精度也有一定影响,平衡模块需要在各种条件下都能抵消电池差异,最差情况就是有电池已经充满时还有电池在恒流阶段,这时平衡模块需要吸收全部恒流电流,功耗很大,误差也最大。

总之,独立平衡充是“先天”自然平衡,串接平衡充是“后天”人为平衡。

网友:
没人顶?我觉得还是独立平衡好,互不影响,只要电压不超就没事。串接平衡,如果单块电池电阻不一样,每块分的电压也不一样,后果可想而知。

网友A:
那问下B6属于什么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问下B6属于什么类型?

串接平衡充

网友: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接平衡充

晕死,那这个B6的效率是相当的低啊,那独立平衡充有哪几款型号,能推荐下么,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晕死,那这个B6的效率是相当的低啊,那独立平衡充有哪几款型号,能推荐下么,谢谢了!

B6不是效率低是功率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B6不是效率低是功率小

5a一般的电池也够了吧,大c数充电对电池不好吧。

网友:
大姨妈贴,论坛本版搜索  “串 并” ,“独立”。

网友:
管他是不是姨妈,学习了

网友:
各有优势就看电池性能怎么样,还有就是要电池还是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