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XG7天线弄断了,能否用路由器天线代替?

楼主(2013-10-03):
JRXG7天线弄断了,能否用路由器天线代替?谢谢高手!

网友A:
应该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啊

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啊

谢谢帮顶!

网友:
你可以试试    或者问问厂家

网友:
可以用!没问题!

网友B:
可以用,都是2.4G,只是要注意选择db值。。我就是这么改的,看我的贴就知道了~

网友:
不懂,坐等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都是2.4G,只是要注意选择db值。。我就是这么改的,看我的贴就知道了~

谢谢你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搜索你的帖子,麻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搜索你的帖子,麻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仅作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6287&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