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电调不工作了

楼主(2013-10-03):
在淘宝分别买了2个杂牌水冷电调,80A的和100A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进水也没有烧东西,78m05也有5V电压),现在都链接电机转几秒钟就不转了。接通电源都有自检声音。就是不启动电机(电机换了3个,都不行,电机都是好的3650的)。之前,80A的电调出现过这问题,通过联系其他店铺维修后,说单片机有问题帮忙给换了后正常使用了,后来因为手欠用704做说有电调密封,结果都不转了。同时100A的电调也不转了。2个电调接电机都是接通电源转几秒钟,就不转了。等过一会再接电源又是转几秒钟有不转了。(图片是我把电调拆开了。)
   上网查了很多资料和个论坛潜水,都没有查到结果,和怎么维修或什么故障??。是不是单片机有故障了?还是也需要买个设置卡什么的呢?请问还有办法吗?还是就报废了。请懂的模友给分析下,不胜感激……….

网友:
换个接收机上去试试,说不定就可以了,

网友A:
你好请问蓝色那个是电调,调速器吗??哪里有得卖有淘宝链接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蓝色那个是电调,调速器吗??哪里有得卖有淘宝链接吗??谢谢

舵机测试仪10元左右还能测试电调电机

网友:
有时小东西也能引起大毛病的, 我的两个30A电调一个是小电容短路了,一个是引线开焊了!

楼主:
没有会修电调的吗?给点提示也行啊

网友:
发帖到电调板块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蓝色那个是电调,调速器吗??哪里有得卖有淘宝链接吗??谢谢

我有卖

网友:
这是A\B\C相检测电路故障难修理、无法修理。
另外就是更换电源退偶电解电容,用进口正品1000uf 16v以上电解电容两个更换。
我碰到过的换电容就好的居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有卖

求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测试仪10元左右还能测试电调电机

谢谢!!

网友:
两个电调送我研修,修好一个送返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链接

这里不能发网址的  您加我q q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