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末飞过的新手做的灵活拆装飘飘机,大神们快来评价一下呀

楼主(2013-10-03):
本人新新手,模拟器总计玩了没有到10小时,新的天七从茶几上掉到地板上,五通道坏掉,返厂
十一实在没办法,用儿子的玩具做了个小小飘飘飞了起来,无耐控实在太垃圾,成功一次起落,十三次炸机更换了五对翅膀.
基于这此经验,感觉新人炸是必然,机机要能换的简便才行,于是在上次粗略的作了个模型向大神们请教后,现在改进行完成设计,下在制造中.
也请各位大神们审查帮助!
具体是,机身、机翼、机尾、舵机、机身都可以***拆装,炸了坏那儿换那儿,带三对翅膀,二个机翼,三个舵机,一把螺丝刀,数个螺钉就可以。,机身中部泡沫,
机头珍珠棉。
动力:30A电调,朗宇A2212/1400Kv/8045桨/2200mah电池/
机机尺寸:1100mmX960mm/KT板加炭管主材质。后三点式起落架。
推力角:-3.5度
起飞总重量:584g-640g;机身重量300g-320g/包括舵机拉杆等。
电机,电调加把合板:100g
上图说话:

下图是制作中的机机,没有工作间也没有工作台只能在茶几上进行了.上图

今天是制作的第二天,继续补图.

网友A:
制图功夫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图功夫不错.

多谢,现在有个事一直在纠结,升降舵的舵角装在下面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看降落场地,如果场地好,舵角在上下无所谓;如果场地有杂草、石子等,最好还是把舵角(包括舵机摇臂)放上边,以免起飞、着陆时碰坏。

网友B:
没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实物图?

正在制作中,明天一天能完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在制作中,明天一天能完工吧

期待首飞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首飞视频

这个做出来就是等着炸的,炸出经验来才能飞的好

网友:
图画得很好!

网友:
副翼是不是太大了 太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现在有个事一直在纠结,升降舵的舵角装在下面不会有问题吧

升降舵的舵角装在上面下面是无所谓的,尤其是带起落架的小飞机。不会应为降落时滑行拉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做出来就是等着炸的,炸出经验来才能飞的好

慢慢来嘛······

楼主:
制作经验:由于是新手,所以很多东西都在偿试,用KT板制作好机翼后,副翼,升降舵等用强力不干胶,就是那种里面带加强线的那种,实践表明不行,制作失败,那种不干胶用作粘KT板没问题,但是对粘时,由于胶带表面光滑,放置二面后30处胶带20多处对接处开裂,所以新手不要用这个东东,多作很多翅膀,要是翅膀是固定粘上去的,那就更难了,很多东西又要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