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甲醇发动机的水冷,全水箱水冷改造,水中点火,成功。视频和照片

楼主(2013-10-03):
自己改造了一台8*8油动装甲车,使用18级甲醇机,动力没有问题,但是装上车壳后,发动机散热就成了问题,想了很多解决办法:1、风冷加装3S风扇,但是风力太小起不到多大作用,无刷电机又耗电太大;2、加装铜管水冷,管子太细,水流量太小,也起不到多大作用。、
最后,许老师建议做个水冷箱,直接把散热杠头全部包住,做成水箱散热。上半年就好测绘后用铝板做好了,但是一直没有装车,1是车体还没改造完毕,2是自己有些顾虑,火头在水中会短路吗,3是水中点火能行吗,因为水箱是固定的,如果中途熄火,那还要翻转车体倒掉水,又重新启动点火,再装水??
但是,没有测试始终很犹豫,今天国庆休息,决定测试下。结果效果非常好,不但火头没有短路,而且点火器还能实现水中点火,冷却效果就不会说了,比风冷、铜管冷却好上不知多少倍。大家如果有这种需要,可以参考改造水冷。

楼主:
图片,来了。

楼主:
视频在这里

网友:
在里面放点茶叶泡茶喝。

网友A:
水不循环怎么降温啊   煮茶叶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不循环怎么降温啊   煮茶叶蛋呢

甲醇发动机的工作温度是100--120度,加上这个水冷箱,就算把水烧开了,温度顶天也才100度,何况每蒸发一滴水都要带走几十度高温,所以水温会长期保持的80--100度左右,完全就是甲醇发动机的最佳工作温度,根本没必要在高循环系统。

楼主:
你们看到视频里面水面在跳动,那是发动机震动导致的,不是水开了,我把手指放进去温度也就40度左右

网友:
车用发动机根本不用这么麻烦,本身散热片就大,一个电机风扇就解决问题,我用的是光驱的出仓电机,自制的铝片扇叶(塑料的很容易坏),散热效果很好

网友B:
能工巧匠啊,没法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工巧匠啊,没法跑吧

哦,跑的很欢实,请到履带区看帖子

网友:
跑起来水不就流出来了吗

网友:
牛人啊,这也敢想,我看不实际,车子颠簸几下水都洒完了,起不到散热作用.还不如开孔通风现实!

网友:
lz玩这车不建议甲醇机    甲醇机的爆发力全浪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们看到视频里面水面在跳动,那是发动机震动导致的,不是水开了,我把手指放进去温度也就40度左右

水箱与缸头盖之间是如何做得不漏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箱与缸头盖之间是如何做得不漏水的?

当然是粘接了的,2种选择,1是用热熔胶,当温度高了后,热熔胶并不可靠,会溶解,当然不会全部,只是会溶解些缝隙,水会慢慢流走其实也达到了二次为发动机缸体降温的效果,只是需要10分钟补水一次,第2,用AB环氧胶,完全粘接,滴水不漏,但是杠头就无法分离了,我选的前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然是粘接了的,2种选择,1是用热熔胶,当温度高了后,热熔胶并不可靠,会溶解,当然不会全部,只是会溶 ...

那不如做园形的套在散热片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如做园形的套在散热片上好

圆形的套在上面,下面还是有缝隙,还是需要粘接啊

楼主:
另外,水箱体积小了,水少了,冷却效果也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圆形的套在上面,下面还是有缝隙,还是需要粘接啊

两层,夹层里装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层,夹层里装水,

18级杠头,内径太小,双层无法插点火器了。我已经在网上买了自动遥控点火模块,改造成遥控点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层,夹层里装水,

18级杠头,内径太小,双层无法插点火器了。我已经在网上买了自动遥控点火模块,改造成遥控点火了,外加自动启动模块,全遥控点火启动

网友:
,,, 可惜 飞机没办法搞 水冷。

打农药 的 直升机 例外。

飞15分钟,下来加农药顺便加冷却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18级杠头,内径太小,双层无法插点火器了。我已经在网上买了自动遥控点火模块,改造成遥控点火了,外加自 ...

是在散热片外围做个两层水套,套在散热片上,火头那儿没有水,你那车不怕重,再搞得大点的外接水箱,加个水泵交换冷热水效果特别好

网友(2021-02-23):
弄个CPU水冷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