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家大家4225电机和铂金30a问题

楼主(2013-10-03):
我的恒力4225kv610和好盈铂金30a电调一装桨就堵转的感觉。转不起来,但是不装桨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很平顺。电调校准了多次还是不行。请教各位了。

网友:
同配置,但没有楼主的现象。

网友A:
390KM路过 很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90KM路过 很好用

恒力4225 KV390 配铂金30A  在安全飞行10个航次后  炸机3次 前两次只是发现飞机掉下来后一个电机线圈上奇怪物质    最后一次狗3视频为证   一个电机空中堵转停车  导致侧翻   现在决定换6个电机了  准备上朗宇的 节后就上

网友:
看来4225这货堵转的概率很高   不敢再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恒力4225 KV390 配铂金30A  在安全飞行10个航次后  炸机3次 前两次只是发现飞机掉下来后一个电机线圈上奇 ...

买到别人翻新的了。。我的很好用。。起落有30了 还在飞

网友:
我以前有个铂金电调。不给力。。但是没坏 转数达不到最佳效果。反过鸡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到别人翻新的了。。我的很好用。。起落有30了 还在飞

你是指电机翻新还是电调翻新  有这样的先例么  这是很严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