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 APM 2.6 6MGPS 四旋翼 悬停超稳

楼主(2013-10-03):
全程视频

4旋翼可以飞二十几分钟

APM 2.6四旋翼 悬停超稳 第一次在室外试飞

网友:
确实不错 报下配置

楼主:
飞控: APM 2.6
GPS: 6M
数传:蓝牙模块
电调:天空SKY 四合一30A电调
电机:朗宇3805 KV390
螺旋桨:原装APC 1238
电池:6S 5000mah 25一片自制
接收机:RX701
遥控器:DEVO 7E
云台:MF双轴云台
摄像机:suptig 山狗

起飞重量2450g
悬停电流约13A
悬停飞行22分钟左右

网友:
  支持 便宜 才是硬道理。。。不买贵的。。。

网友:
很好,顶一个。

网友A:
貌似配低kv的上6S都比较省电啊。同样的起飞重量600KV,4S只能飞个12分钟。不过一块5000mah的电池价格可以抵我3块4S的电池,算下来还是飞4S经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配低kv的上6S都比较省电啊。同样的起飞重量600KV,4S只能飞个12分钟。不过一块5000mah的电池价格可以抵 ...

我的电池才150元一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池才150元一组

求电池连接pm

网友:
支持,同玩APM及D7E路过 !!!

网友:
同求电池链接PM

网友B:
楼主,能说一下GPS悬停要怎么调试,我的一直调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说一下GPS悬停要怎么调试,我的一直调不好

我的经验是Loiter預设的1.0改到只是1.1后,就马上跑偏了,原本定点也飞得很好的了,只差0.1也會嚴重影响定点稳定,從默认值開始再调PID吧!

网友:
你的机架是650吗?

网友:
请教电池防水用啥材料
锂电芯可否给个连接,
电池配内阻怎么办,店家配好给你还是买一堆自己配

网友:
APM 的PID配置截图看看.

楼主:
我没有调试,全部默认参数的, 电芯就是论坛上经常有人说的 淘宝搜5000mah 40c 卖的最多的那个25一片的,内阻什么都 没有管哦,不过下来电压都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 APM 2.6
GPS: 6M
数传:蓝牙模块

和楼主一样的飞控 一样的电调 一样朗宇3508不过v系列

网友C:
我的电池全部自己焊的
还是第一次见这样处理电极的,请教用的什么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虎门边度

黄河这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池全部自己焊的
还是第一次见这样处理电极的,请教用的什么胶?

704硅胶咯

网友:
楼主,能发个电芯的连接我吗?QQ283055323,

网友:
话说这个机架怎么样,空架多重

楼主:
这个机架 玻纤的好容易就裂了

网友:
apm的顶一个。我也是AP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