歼10改造液压减震起落架(补充多细节图)

楼主(2013-10-03):
前几天去飞歼10,原装的起落架改装了35元一套的那种弹簧铝合金起落架,实测起飞行走还有降落的反弹太厉害了。想了好久怎么解决,于是有了以下的改装,把我车用的液压改过来灰机使用,测试效果还不错哦,但就是重了大概15克;
另外,还可以根据你飞机的重量选择不同硬度的减震油加进去,实现软或硬的减震效果哦~~~不过话说回来,其实技术够好,什么起落架都可以的,哈。

深圳湾F1,以下是没改前的视频,弹簧起飞时明显跳动。

没液压的效果视频

有液压的效果视频

网友:
RE: 歼10改造液压减震起落架

不错!

网友:
很合理的改装

网友:
强大的改装,这个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买的?

你指那个减震套装还是液压?起落架配件某宝都有,35元一套;液压是车用的,1:10的那种,看长度要越野或短卡的,看你怎么改装了。

网友B:
请问你的这个前轮如何实现转向?还有就是这个起落架用3mm还是4mm的钢丝?

网友C:
越整越高端了。应该不是液压吧,像是气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这个前轮如何实现转向?还有就是这个起落架用3mm还是4mm的钢丝?

我用的是100MM长,应该是3MM粗的钢轴,上边转向的地方是用热融胶把轴与臂加固的。我看海哥那个F16也有回你贴,和他一样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越整越高端了。应该不是液压吧,像是气弹簧。

车用的里边放的是减震油,让整个减震动作都缓和~~车子飞坡都不会反弹起来,动作顺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00MM长,应该是3MM粗的钢轴,上边转向的地方是用热融胶把轴与臂加固的。我看江哥那个F16也有回你 ...

谢谢,因为我看到那个40块的前轮转向收放的轴是4mm的,担心会不会粗了不能用到这套起落架上?担心4mm的肘插入不了3mm的孔

网友C:
RE: 歼10改造液压减震起落架

引用 楼主:
车用的里边放的是减震油,让整个减震动作都缓和~~车子飞坡都不会反弹起来,动作顺很多~

长见识了。你应该整个飞翼的su35前轮的那种起落架,折断试的,加上你的液压,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见识了。你应该整个飞翼的su35前轮的那种起落架,折断试的,加上你的液压,效果更好,

没米啊~~哈哈

网友:
既然决定跳这个坑了,就义无反顾吧^O^

网友:
我顶。。。又见到我恐怖的笑声

网友:
楼主。这款J10找不到。透露一下

网友:
霸气侧漏啊 我也想改 这些东西我也都有 劳烦发点细节让我学习下 不知道怎么下手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