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应推荐一下这台50级3D机用什么舵机比较性价比高?

楼主(2013-10-03):
之前买了一架京商的fw190对于一个刚玩油动飞机的我20多个起落后今天终于炸机了,炸机原因是油箱穿了个洞自己不知道,哎粗心啊。结果炸的不能修复了,剩下os55发动机一台,futaba 3001舵机6只。目前打算买一台图中su26m的飞机,是珠海金翼公司生产的,外观不错,这款飞机油电两用。。。在此,请问我的3001舵机能用在这架飞机上吗?是否扭力不够?应该配什么舵机比较好呢?

以下是这台发动机的参数:

翼展:1420MM,机长:1350MM
- 发动机:50-55 2C;56-82 4C; 重量:2.0-2.4KG
- 电机:3720 / 4250 无刷外转电机
- 螺旋桨:APC14*7E; 电池:4S-5S 3700-4200MAH
- 设备:4通道5舵机 / 4通道4舵机1电调(60A)

网友A:
问题不大啊,你的55是2C的么?那动力应该够了,3001飞3D感觉一般吧,玩玩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啊,你的55是2C的么?那动力应该够了,3001飞3D感觉一般吧,玩玩也是可以的。

那应该配什么舵机比较好呢?

网友:
3001够用吧,上Hitec HS-5495BH  性价比比较高。

楼主:
我是怕3001飞3d机不够力

网友B:
升降 副翼 要换 3001 飞3D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 副翼 要换 3001 飞3D 不行

我知道要换,我就是想问,要换什么舵机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要换,我就是想问,要换什么舵机比较好?

有钱的话 SAVOX SA 1258 用了 不会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钱的话 SAVOX SA 1258 用了 不会后悔的

这台50级的有必要用到这么好的么?有没有性价比高一点的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50级的有必要用到这么好的么?有没有性价比高一点的推荐一下,谢谢。

我就用的1258~~其他的 没用 不知道咯

网友(2014-06-12):
3001飞3d机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