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T8FG的原装镍氢电池最大充电电流?

楼主(2013-10-04):
如题,手里有2块t8fg的电池充电器是原装的,但是我嫌它电流太小,才170mA。现在想用其他充电器充电,有谁尝试过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
鉴于原装发射电太贵,可以考虑其他的电池的,另外镍氢电池建议的充电方式就是小电流。

网友:
我一般都是1C充电
没问题的

网友:
我用0.2A充过,但冲完后电池微微有一点发热。
我还是建议用原厂充电器去充,时间虽长,但对电池基本无伤害。我是两块原厂电池倒着用,每块放到遥控器报警再充,充13个小时。

网友:
T8GFS的原装镍氢充电器是没有过充保护的,有次从前天晚上10点充电打算充到第二天中午,结果忘记了知道晚上8点多才拔掉,电池微烫,电压比正常高

网友A:
我用其他充电器去充,1A电流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其他充电器去充,1A电流没有问题。

烧麦兄弟用的也是原装的电池吗? 1A会不会发热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烧麦兄弟用的也是原装的电池吗? 1A会不会发热呢?

T8FG的6s镍氢
14SG的5s镍氢

我都是用1A电流去充的,完全不热啊……大家是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8FG的6s镍氢
14SG的5s镍氢

回头我也去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