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s半自动起飞十字盘右斜

楼主(2013-10-04):
看说明书aps支持半自动起飞,可控一打到aps挡十字盘就向右倾斜推油就偏向一边,求指教

网友:
请老鸟解答!

网友A:
油门过中点切APS就不会倾斜~~~~早就纠结这个问题了~~~如果油门在低点10次切APS有7,8次十字盘会倾斜·~~目前得不到答案·~只好油门过半切APS来保证不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过中点切APS就不会倾斜~~~~早就纠结这个问题了~~~如果油门在低点10次切APS有7,8次十字盘会倾斜·~~目前 ...

那半自动起飞就不成立,油门过半已经进入悬停了而不是起飞

网友:
是已经开定速后在切APS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半自动起飞就不成立,油门过半已经进入悬停了而不是起飞

切HOLD~~~~~~~~~~~NORMAL的油门!你自己可以试验下·~~超过50以上切是不会倾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HOLD~~~~~~~~~~~NORMAL的油门!你自己可以试验下·~~超过50以上切是不会倾斜的

no一样的,求解

网友A:
那就重新设定一下。。。记得油门校正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重新设定一下。。。记得油门校正几次~~~

3gx可不可以升级4.0后再搭aps

网友A:
可以。。。我的已经是4.0版本的~~~aps是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的已经是4.0版本的~~~aps是1.3

谢谢回复辛苦了

网友:
升级城最新版本。我也有APS但就是没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