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柏通1.2G图传问题

楼主(2013-10-04):
刚刚入些设备,显示器图传山狗,图传是柏通1.2G  800的,为什么我第一次连接图传的时候是频道对频道,就是H频道只能对H频道,以此类推,今天打又试了试,图传发射机不管换什么频道,图传接收只能用1频道才能接收图像,很不解,这尼玛是怎么个回事啊?高手请赐教啊!

网友:
坏了 联系卖家

网友A:
检查图传供电 3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图传供电 3s

我是发射用的一块3s电,接收和显示器共用的一块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发射用的一块3s电,接收和显示器共用的一块电

上次地面调试飞控,接过3分钟的4S电 当时图传发热,调频道接收都不显示图像 唯有一个频道显示

网友:
没有遇见过此现象,估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地面调试飞控,接过3分钟的4S电 当时图传发热,调频道接收都不显示图像 唯有一个频道显示

估计也是电池问题,我昨天把笔记本的电池拆了,自己做的4400毫安的锂电给图传接收用,今天晚上到家后换电池试试去,实在不行只能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地面调试飞控,接过3分钟的4S电 当时图传发热,调频道接收都不显示图像 唯有一个频道显示

后来你是如何弄好的朋友??我今天试了试,还是一样,唯独一个频道显示图像,不管你发射机频道怎么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