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9控调试KDS EBAR V2陀螺仪问题

楼主(2013-10-04):
在调试 KDS EBAR V2陀螺仪,第一个Bar Monitor(监视器),我的控最低行程是0,可是最高行程只是90,上下左右都是90,说明里要求到100,怎么能设置成100啊,大家谁知道

网友A:
用14SG+ebar v2的飘过。不过lz,如果最高行程只有90,是否是你控里面设置的问题?因为,bar monitor只起一个监视器的作用。建议查看控里设置,比如试调一下EXP选项,将最高行程调大,或者重复位一下各个摇杆(FUTABA有此功能,校准摇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4SG+ebar v2的飘过。不过lz,如果最高行程只有90,是否是你控里面设置的问题?因为,bar monitor只起一个 ...

我知道是监视器的作用,可是控里没有校准摇杆跟复位的功能啊

网友:
学习,等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监视器的作用,可是控里没有校准摇杆跟复位的功能啊

那控里至少有调节行程的功能吧?你把行程调大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