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450 螺距问题

楼主(2013-10-04):
由于换零件重新调机 , 大家说说我的调机步骤对不对,我是菜鸟啊。 遥控清零,油门推到%50, 通电 舵机回中, 舵机臂装平, 拉杆调好了, 然后 ,确定 遥控油门%50 时 螺距为零, 两边桨都到零了,开始调螺距, 怎么调出来的曲线是 下斜坡的 ,以前螺距调出来 曲线 看着是上斜坡, 是哪里不对,老鸟指教啊,急,通宵没睡 调机啊。

网友A:
什么上斜坡下斜坡啊?既然油门五十时螺距为零,那你往上推就是正螺距呀,拉下来就正好相反,如果十字盘上或下不一致,那就通过调舵角来调平衡!不知道说得对不对!我的是这样解决的,剩下的老鸟们发表!

网友:
据说一般飞行模式油门中位大浆螺距在4-5度  在0度的是3D模式

网友:
普通悬停建议中点0度,最低-2 最高11.

楼主:
我感觉螺距 是反的,   我用的螺距和以前一样, -2  +5  +8  。   现在调出来 螺距线就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上斜坡下斜坡啊?既然油门五十时螺距为零,那你往上推就是正螺距呀,拉下来就正好相反,如果十字盘上或 ...

十字盘是平的

楼主:
推油门的时候 桨的斜角是向上,应该是向下啊

网友:
和楼主一样菜,没看懂。。。。

网友:
给你个网址你自己看看吧http://helibest***/rc/vh-article.asp?catid=87&page=2
被屏蔽了,你直接搜飞行器网,里面有好多教程。

网友:
重新调机 遥控清零干嘛,,看亚拓区置顶贴
或者KDS450调机贴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大桨夹装反

网友:
我想到是这样的了因为我以前也这样装过

网友B(2013-11-11):
学习了。大浆夹装反 螺距会不对?

网友:
飘过,拿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大浆夹装反 螺距会不对?

大桨夹装反,螺距方向就反了。

网友(2014-01-28):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大桨夹装反

                                                        是
                                                                                                    人
                                                                                                    才

网友C(2014-03-07):
一身阿富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