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空中险情

楼主(2013-10-04):
10月3日,南宁青秀山  。NAZA v1  (自己升的V2)4.00版本,原厂F550套装  飞狗  银狗 狮子3S 5200
GPS模式飞行 ,返航途中突然大幅度摆动,果断切姿态救机,所幸接管正常,云台由于摆动幅度过大,歪在一边,求事故原因

网友:
玩电直的路过

网友:
我的也是  GPS降落的时候不太稳   姿态模式 就比GPS 稳多了     现在都是油门中点下面一格的油门  降落的

网友A:
遇到妖风了

网友:
轴距大下降稳一点,550轴距小了

网友:
玩固定翼的路过,支持

网友B:
是在下降的时候发生的???
如果是的话就是突然油门给低了
建议下降的时候一边水平飞一边下落,会平稳很多的
垂直下降晃动比较大的

网友:
看来用姿态模式飞才是王道!

网友:
好功夫順間切姿態這樣也行!降固件試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下降的时候发生的???
如果是的话就是突然油门给低了
建议下降的时候一边水平飞一边下落,会平稳很 ...

是正在返航  没有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妖风了

可能吧   去拍烈士纪念碑,没烧香

网友:
真替下面的人捏把汗

楼主:
感觉好像是2号电机堵转  刚刚试机的时候发现的   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好像是2号电机堵转  刚刚试机的时候发现的   怎么解决

电机没问题的话,换电调!

网友:
看像GPS干扰引起???青山上有个电视塔,不会是信号干扰吧???我就住青山旁边~~

网友:
没飞丢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