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那做到那的小铣

楼主(2013-10-04):
国庆长假没去玩在家打磨时间把显微镜改小铣,没有计划好就完成,想一步做一件,也没想做好了干什么享受过程吧。

楼主:
机头总成

楼主:
做联轴器

楼主:
象模象样的凸轮盘

网友A:
个人觉得,底座有的轻

楼主:
把联轴盘装上

楼主:
提示放水图就重复,叹

楼主:
侧面效果

楼主:
联轴器装置

楼主:
就到这里,下步做工作台,请教各位是用光轴做还是用燕尾槽做十字拖板。谢了。另外请教联轴器怎样做精确中心,目前这台还点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底座有的轻

底盘还有十字工作台

网友:
都是高手呀

网友B:
这个很牛!希望看到下面的部分

网友C:
这个步进电机怎么固定的?没看明白

网友:
联轴器有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步进电机怎么固定的?没看明白

做一个L型支架抱在轴的外套

网友:
牛人为什么牛?因为他拥有世界上唯一的机器。

楼主(2013-12-16):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牛!希望看到下面的部分

下面的部分完成。整体构架完工,剩下是数控制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