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云台传输怎么也是有问题啊,快疯了

楼主(2013-10-04):
全新的Z15,静止画面的时候,还基本稳定,但是轻轻晃动飞机或者连续转动云台图传的画面就像是接触不良一样,一下有一下没,图传信号很好,图传和飞机就在一起,近距离测试,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急死了
补充一下,IOSD的数据在显示屏上是正常的,相机XYZ的角度都能显示,只是在中断画面的时候只是相机的中断,我已经晃动过相机的插头,但是无作用,不知道你们也遇到过这类情况吗?

网友A:
HDMI线接触不良

网友:
我的图像也是有一下没一下的,但跟你有所不同的就是IOSD数据和图像一起中断,开始以为是图传的问题,发回厂家修理并且又买了一套新大疆图传,回来一试还是那样!这说明不是图传的问题,是IOSD或Z15的GCU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MI线接触不良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确是HDMI线接触不良造成的,换根线就好了!

楼主:
我自己修好了,哈哈,大家说的都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修好了,哈哈,大家说的都不对

啥原因?
楼主分享下

楼主:
横滚电机轴处的万向接线总成接触不良,是由于厂方安装失误造成的,但是经过我仔细研究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MI线接触不良

沙发正解!

网友:
滑环问题,鉴定完毕

网友B:
“滑环问题”正解,遇到同样问题的漂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环问题”正解,遇到同样问题的漂过

你们遇到的滑环问题是自己解决的么

网友:
这种现象,绝大多数情况是HDMI线接触不好,更换线后能恢复正常。

少部分情况是滑环接触不良引起,我碰到后是选择返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遇到的滑环问题是自己解决的么

是自己解决的,返厂少说也要三个星期,自己解决要不了一下午时间。打开后喷些电位器复活剂,重新装上后用手多转几下就搞定。

网友:
这现象太普遍了,我的两个都有这问题,有一个修了三次,还是老问题,大僵你这不是坑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横滚电机轴处的万向接线总成接触不良,是由于厂方安装失误造成的,但是经过我仔细研究搞定

能再细致点吗,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再细致点吗,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如果图像时有时无,注意是图像在Z15转动间时有时无,IOSD数据必须一直存在,这种才是滑环问题。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向滑环喷电位复活剂,从缝隙里喷进去,然后用手多转两下,应该可以搞定。拆开喷会比较麻烦,如果一定要拆开喷告诉你几个要点,俯仰轴最好拆,先拆相机框架,然后再拆外面的轴心螺丝就可以看见滑环了。拆横滚滑环必须先拆出管子中的电路板,电路板在管子靠近俯仰滑环一边,拆开了电路板线才能拉长,不然用力拆横滚滑环会把线拉断。自旋滑环的电路在竖着的管子中,就是铝合金圆圈卡子非常难拆,很紧,只有拆下这个卡子才能看见滑环。装回去后调重心很花功夫,注意支撑相机框的两个臂一定要一样高,不然相机框俯仰不能流畅转动。

网友:
我认为这是z15的设计缺陷,为什么不对滑环进行防尘处理,为什么不使用耐久性更好的滑环。这个问题一旦出现你的云台基本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图像时有时无,注意是图像在Z15转动间时有时无,IOSD数据必须一直存在,这种才是滑环问题。最简单的 ...

多谢,学习了.

网友:
滑环问题已经折磨我们大半年了,几个顾客的云台由于使用强度大都出现了不自检和视频信号在某角度断的问题,的确如17楼所说,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就完了,返修通常只是清理,回来只能坚持一天,要崩溃了!
强烈呼吁大疆给经销商放出滑环配件和更换说明指导,我们武汉兄弟模型非常愿意承担滑环更换义务

网友:
我的滑环也出现问题,云台不自检,不上电,都是自己拆开维修了,只是平衡调整很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