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洞洞板做MWC飞控

楼主(2013-10-04):
第一次用洞洞板做了个MWC飞控,飞控用pro mini 328P、6050六旋翼模块和5883L磁阻模块。视频是一手拿手机一手拿遥控拍的,不是很好,希望各位不要吐糟。

楼主:
沙发自己坐,忘了视频地址:

楼主:
视频地址  ()

楼主:
地址发不了,不知道如何发

网友A:
呵呵有点意思还外部供电呢

网友:
LZ,我也想做,可以指导指导么?QQ 50305669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有点意思还外部供电呢

飞多久都行就是要交电费

网友:
第一次看到线控四旋翼。

网友:
用什么外部供电的呀变压器?充电器?蓄电池!

网友:
顶起顶起,哈哈,我的也是自组的,2560的,哈哈

网友B:
不错。
有机会发一下孔板的照片及电路。
成本列表。

网友C:
顺便问一下楼主的外部电源在哪里买的?

网友:
麻烦问下,能发个您的电机图吗?我想看看怎么在机架上固定电机

网友D:
有线机……N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有机会发一下孔板的照片及电路。
成本列表。

应网友要求补发模块图片   pro mini328P  20元
  6050陀螺仪模块 15.50元
  5883L磁阻模块 12元

成本大家都知道啦,组装一块带自稳和定向的MWC飞控只要50元左右哦
其实可以用一块pro mini328P+一块GY-86模块就可以了,但我当时手头只有两个分立模块于是将就组合起来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一下楼主的外部电源在哪里买的?

电源没有什么的,就是一个12V30A开关电源 网上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线机……NB了

当时在用开关电源和蓝牙模块进行调试PID参数,让大家见笑了。

楼主:
迟些有空会再做一个三轴玩玩,希望大家多点鼓励与回帖哦

网友:
厉害啊,真是隔行如隔山,从没想过这玩意还能自己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没有什么的,就是一个12V30A开关电源 网上都有的

嗯,去搜搜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没有什么的,就是一个12V30A开关电源 网上都有的

开关电源应该会有干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应该会有干扰吧

一般的调试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眼镜蛇,
不错哦!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网友要求补发模块图片  pro mini328P  20元
  6050陀螺仪模块 15.50元
  5883L磁阻模块 12元

很好,有用!!

网友:
这是线控吗??

网友E:
要自己写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自己写代码吗

不用自己写代码的,下载mwc飞控程序刷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有机会发一下孔板的照片及电路。
成本列表。

再补发洞洞板飞控照片,手工与外观就不用说了,肯定不能和成品飞控比的,但安装调试后一切正常,正在服役中,最后祝大家也做出自己的飞控。

楼主:
模友121341443联系我也想自己做mwc飞控板,在这预祝他成功。

网友(2014-01-12):
能不能教我做啊

网友F:
楼主可以把洞洞板反面的电路也拍照上传吗,让想DIY的模友也学习学习?我搜索了那三个模块,pro mini328P  12.8元,6050陀螺仪模块 12.50元,5883L磁阻模块 7元,总计32.3元成本,更低了
另外,若想增加GPS导航功能,还需要什么模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把洞洞板反面的电路也拍照上传吗,让想DIY的模友也学习学习?我搜索了那三个模块,pro mini328P  1 ...

若要装上GPS的话,需要再用一块promini刷上I2C程序,这个mwc网站上有下载,主要是把gps的串口信号转为I2C信号。

网友F:
引用 楼主:
若要装上GPS的话,需要再用一块promini刷上I2C程序,这个mwc网站上有下载,主要是把gps的串口信号转为I2C ...

楼主,麻烦上反面电路照片供学习。

网友:
想用 GPS 的 建议上 2560 吧, 我也发个我的。

2560+GY86+GP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麻烦上反面电路照片供学习。

电路图如下:

网友F:
这电路图太好了,各引脚定义清晰可见,感谢楼主的奉献精神!
还有个问题:gy-86模块和此帖的方案区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路图太好了,各引脚定义清晰可见,感谢楼主的奉献精神!
还有个问题:gy-86模块和此帖的方案区别大吗?
...

没有问题,呵呵!

网友G(2014-03-08):
好贴。楼主多出些经验介绍。我用MWC328P的飞控班板接450直升机HELI120度的,有一个舵机怎么接动作。都不对。希望有经验的多讲讲

网友:
一看就是新生儿 还有脐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贴。楼主多出些经验介绍。我用MWC328P的飞控班板接450直升机HELI120度的,有一个舵机怎么接动作。都不对 ...

已经解决,在程序里怎么改,动作都不对,最后将舵机拆开改方向。动作都对上了。要使用固定翼遥控模式。有空再试飞上视频

网友:
拖着这么长的尾巴,会不会太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一下楼主的外部电源在哪里买的?

就买个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