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装450,推油尾巴自旋,求助(已搞定,21楼有总结)

楼主(2013-10-04):
     装机装了半个月了,本来想国庆期间爽飞的。但没想问题多多。现在感觉其他问题都排除了,但尾巴还有问题。推油,飞机就开始自旋。尾舵方向是对的,在油门很缓慢的情况下可以左右打舵,但没法控制。也翻看了以前的帖子,什么陀螺仪设置反向,调整中立点,调节感度,都试过了。都不行啊。是不是山寨K8还要设置什么。另外,貌似尾舵机打舵后无法归中,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求各位老大帮忙啊。
     尾舵机用的922,陀螺仪是K8的,换的GV8000的壳子。下面是视频。
http://www.tudou.com/v/Ow8K4a0Fb2Q/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是不是在安装选项里的尾舵机模式选错了

网友:
打陀后不回中是正常的...目测K8设置问题...

网友:
将尾舵机放在另外一侧试试

网友:
尾巴修正方向反了?试试呢。

网友:
拍个尾巴修正的视频,要手动的那种。

网友:
手上打尾舵。尾滑块是反向运动~
左右摆尾巴。尾滑块同样是反向运动~
满足这2点再试试~K8在尾舵设置界面就是中立点。。会自动回中~~另。尾舵频率要设对

网友:
如果按LS所说都正确那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你把尾桨夹装反了。

网友:
明显的修正方向反了啊 尾桨装反也不会这样

网友:
练自旋挺好

网友:
修改尾舵机的中立点和重新设定那个陀螺仪的锁尾的中点之类的

网友:
两种可能
一,尾巴修正反了。
二,尾桨旋转的方向错了(正确的是,从飞机右侧看,机头在右,尾桨是呈逆时针转。)

网友:
调好了,向大家汇报一下啊

网友:
怎么看着还有双桨呀!

网友:
尾舵修正方向反了。

网友:
修正反了 我搞过一次也像楼主说的

网友:
调好了别忘了向组织汇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检查了,修正方向对的。尾桨也对的,按楼上兄弟说法检查过了,慢油门,左右打舵方向是对的。就是油门一高,就自旋。打满右舵,往右自旋,反之一样。所以请教一下,陀螺仪软件界面如何设置。另外说个情况,左右行程貌似很大,左右都可推到头,是不是这里要改小点?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指点,尤其是7楼的NEO兄弟,非常感谢。问题已搞定。总结一下:
1、插电,K8自检通过后,尾巴往左移动,尾推应该往右,反之一样。如果不是,在K8里将舵机设置相反。(见图,尾舵机使用9257选项,图上不对)
2、遥控器打方向舵,往左打舵尾推往右,反之相反。如不是,在控里将方向舵设置逆反即可。问题解决。

楼主:
尾巴搞定了,上午试飞时,油门大了以后,飞机严重右倾,大桨边缘都擦地了。好了是用的木桨先测试的。检查十字盘修正,正确的,飞机往右倾,十字盘慢慢往左边倾,但速度很慢,不知是否正常。同时,飞机震动非常大,开来得先排震了。通过K8软件排震测试,低转速震动大,高转速也大,估计电机固定及尾巴都有问题。哎,看来国庆是飞不了了。450实在是折腾。MLGB。

网友:
是三轴折腾,sport进行时。

网友:
搞定就好了

注意

注意

网友:
好难啊,我的也是K8,搞不来,想出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