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飞精灵的感度都设置的多少啊?

楼主(2013-10-04):
请教下大家的感度
麻烦各位分享下

网友A:
我的一直是默认感度,飞行感觉很好。精灵上搭载了减震板、黑狗3、图传、穷人OSD、低电压报警器(俗称BB响)。

网友:
我的好像是是130.130。100.120

网友B:
这不像失落要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像失落要问的问题!

本人就是懒
在学校就是个抄作业的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直是默认感度,飞行感觉很好。精灵上搭载了减震板、黑狗3、图传、穷人OSD、低电压报警器(俗称BB响) ...

固件版本,4.0,也使用默认感度,目前飞行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件版本,4.0,也使用默认感度,目前飞行没什么问题

默认感度全部都是125么?

网友(2014-12-22):
学习了 涨姿势

网友:
改来改去,最后基本默认了,我的好像有点掉高,所以把垂直感度打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