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博森 X4 和摄像版区别

楼主(2013-10-04):
请问大家,X4是无刷版吗?摄像版的H107C是有刷还是无刷,如果是有刷能改成无刷版吗?有刷的有那么不耐操吗?多谢请教

网友:
这么小的四旋翼貌似没有无刷吧

网友:
路过...这不是无刷的

网友A:
都是有刷的,我觉得有刷还挺耐飞啊,我都飞了一个月了,平均每天飞掉15个电池以上,现在飞还是妥妥的

网友:
据说有大神尝试过该无刷,但是失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有刷的,我觉得有刷还挺耐飞啊,我都飞了一个月了,平均每天飞掉15个电池以上,现在飞还是妥妥的

你每天竟然飞15电,佩服佩服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每天竟然飞15电,佩服佩服啊

5个电每天玩3轮其实时间也不长,因为飞的太暴力,每个电只能飞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5个电每天玩3轮其实时间也不长,因为飞的太暴力,每个电只能飞5分钟。。。

想了解一下,你这么密集的飞法,最初的那块电池如今的留空时间有变化吗?

楼主:
多谢大家,我买了摄像版的了,过几天到货,届时上传图片与大家分享!!我想搞FPV但没接触过多旋翼,想用这个玩玩试试,如果觉得不错,在买个大疆练习,你们说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我买了摄像版的了,过几天到货,届时上传图片与大家分享!!我想搞FPV但没接触过多旋翼,想用这个 ...

支持这位模友,到时记得分享哟

网友:
到贵宝地  收个大脚400-500左右有刷无刷多行带控  7319698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