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新西达30A电调2212电机肿摸啦?

楼主(2013-10-04):
上个月入了两个XXD新西达22121000kv和一个30A,本以为将一如既往的焊好就飞,哪知缩了热缩管后,发现电机启动卡顿、抖动,大油门就停转,并且严重发热。开始以为是电机座螺丝拧的紧了,把电机卸下来无桨启动仍然不稳定,经常卡顿停转发热(5次有4次),又以为是香蕉头没焊好接触不良,直接就去了头,电调电机直接焊在一起,第一次转了,但低油门时仍然卡顿,上了1045的桨以后推到最大油门后直接停转,电调火烫,凉下来以后再推油门就只会抖不会转了。
Google了一下,发现我这现象这两年还真是普遍,我打算换一换电调了。

网友A:
MS管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S管不良?

MS管??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管??是什么

MOS 管啦,也就是场效应管,电调必备的原件
不管是什么问题,XXD的点调是不敢用了,现在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只好先用20A的凑合飞飞啦,得考虑hobbywing或是ZTW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管不良?

不知道咯,程序还是硬件的问题,对客户来说不用就行了,二楼用的啥电调呢,ZTW的怎么样啊?

网友:
我用了好赢的40A电调,接的XXD的电机,启动的时候发卡,哒哒哒的卡顿,就是转不起来。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换电机就OK了,应该和电调没有关系

网友:
明显是缺相问题的。我用XXD的30A电调也是那个情况,最后找到问题是接触不良缺相问题,XXD的电调最好丢咯,飞机飞掉咯就走远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