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版unA6+,电源拆掉忘了正负极。

楼主(2013-10-04):
请求论坛里高手指点一下,图片里两焊点的正负极是怎样的,还有下面那两个焊点是否相通呢?

网友:
晕,灌水贴啊。没图啊

楼主:
不是有意灌水啊,实在是因为水平有限图片编辑不会,这还是让孩子给上的图,谢谢。

网友:
没有A6,帮顶一下

网友A:
用个万用表,打开电阻档,测量上面那两个焊点与输出端负极之间的电阻,如果为零的那个,就是输入端的负极。

图片上右下角那两个焊点先不管,通电看看工作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万用表,打开电阻档,测量上面那两个焊点与输出端负极之间的电阻,如果为零的那个,就是输入端的负极。 ...

谢谢指导,现在就去量一下。

楼主:
六楼朋友的方法正确,按照此法已顺利解决以上问题,谢谢,还有论坛高手说的没错,焊锡啊一定要用好点的,事半功倍,同时增加你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