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MWC飞控设置问题

楼主(2013-10-04):
红色框框部分,数据为什么总是没办法统一,满油门的情况下,READ_L,READ_R数据会掉,麻烦高手解答,或者mwc编程里可以修改的话,给个具体答复,谢谢

网友:
能出数据对我来说已经很奢望了

网友:
没问题可以飞了,注意安全

网友A:
这种算法下,有两个马达是负责平衡的,不一样也没关系,只要稳飞即可。另外,建议LZ优化一下油门曲线

网友:
没问题的,不可能完全统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算法下,有两个马达是负责平衡的,不一样也没关系,只要稳飞即可。另外,建议LZ优化一下油门曲线

优化油门曲线,你是指遥控器上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四个轴的重量没有可能一样,重的一边转速高 轻的转速慢,如果要四个转速一样 就能飞就不用飞控了

应该不是您说的解释,您的解释是在起飞后的情况下,我是在调试阶段,还没飞,只是在水平的地面上,昨晚重新调试了下,发现陀螺仪有点问题,我目前猜想是不是和陀螺仪故障有点关系

网友:
我们的一不可能在一个值上  都是有波动的  欢迎来MWC开源四旋翼交流群名称 群   号:156901222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化油门曲线,你是指遥控器上设置吗?

调参软件里,蓝色的那个曲线,可以参考下论坛里其他人的参数。另外,最新版的MWC默认参数就很好,油门曲线也做了优化,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應該可以上電
測試飛行穩定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