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的发动机是不是要用到舵机

楼主(2013-10-04):
油机的发动机是不是要用到舵机来控制速度,一般的15级要用多大的舵机呢,25级呢?35级呢?

网友:
用舵机控制油门,力量大的就行。车用转向舵机,我感觉不错

网友:
91以下的用futaba s3001够了

网友A:
飞机油门舵机随便用。光化油器风门能有多大阻力!车不一样,车的油门舵机还兼顾刹车所以才需要大力的。。。

网友:
对的,飞机油门舵机没啥高要求

网友:
标准舵机

网友B:
不需要高速舵机,只要可靠就行

网友C:
3003  3001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油门舵机随便用。光化油器风门能有多大阻力!车不一样,车的油门舵机还兼顾刹车所以才需要大力的。。。 ...

一般9g的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3  3001 都可以

一般9g的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高速舵机,只要可靠就行

一般9g的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9g的可以不

可以用选个质量好的,免得因舵机问题造成油门卡死炸机。

网友:
最好是选用金属齿的舵机。

网友:
用舵机如有能力最好用进口货,这样相对要保证一些。

网友D:
飞机上用的话,30CC以下的汽油机,180以下的甲醇机,用futaba 3003都绰绰有余了。不少车用油门舵机还要兼顾刹车,需要大扭力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CC以下的汽油机,180以下的甲醇机,用futaba 3003都绰绰有余了。

看了半天还是楼上仁兄说的是,什么车用转向舵机,数码金属的,拉多大个风门能用那么大哦,说实话9g的力量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