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8固定翼模式,油门锁定蛋疼死了

楼主(2013-10-04):
看了一下,貌似直升机模式里面才有油门锁,为啥固定翼模式里面没有油门锁定啊。。。搞了一下午也没弄明白,请教高手,固定翼模式下油门锁怎么设置。。万分感谢

网友A:
天8貌似就是没有 可以设置个混控 好比油门和一个开关通道混控 当开关通道关着时 油门也是关的

网友B:
没用过天地飞,但看我们一起飞的,天7、天9都有,天8不应该呀 。

网友C:
天9有,天8不知道

楼主:
唉,终于解决了。。。有教程

网友D:
我擦~~我早点在这问问就好了 才知道我的天8也有油门锁定啊 找了好几个好手给我调 也没调出来

网友E:
调油门曲线,成一条平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