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助,关于电机抖的问题,有视频有真相,希望高手帮我看看,谢谢谢。。。标题要长

楼主(2013-10-04):
小弟我用的是零度S4飞控,之前绑一块3s 2200的电池能飞个8  9 分钟,不得不说S4鼎钉子挺稳的!想增加续航于是焊了个接头并联2快电池飞,续航时间长了可问题也来了,悬停的时候1号3号方向电机时不时的小程度抖,推油爬升的时候100%抖。上视频,求大家帮小弟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
   沙发自己坐,再发个S4视频

楼主:
自己顶上去,坐等高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上去,坐等高手来

我没玩过多旋翼  准备上多旋翼!  大概有些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上去,坐等高手来

没写完呢  点击了发帖   我们继续           电机抖  有几个原因    一个就是 电调 最大的罪魁祸首  另一个就是  接收机看看有没有被干扰或者啥的?     别的不知道了   电机是不是 朗宇A系列的2212  ??

楼主:
内容朗宇a2212   每次挂一块电池都不抖,挂2块才抖

网友A:
机架太软刚性不够,二就是电机动平衡还有浆的动平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太软刚性不够,二就是电机动平衡还有浆的动平衡有问题。

机架没问题的,波板 碳管,要是说平衡不好,挂1快电池的时候就没事,只有挂2快才时不时的抖

楼主:
自己顶下,坐等高手来

楼主:
自己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