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21发动机质量真差,曲轴连接手拉的销子断了。。

楼主(2013-10-04):
发动机是论坛收到没启动过,在清洗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销子比一般的甲醇机要细直径才2MM担心它会断掉结果还真断了。。活塞要到上止点时特紧,难道钢桶上下直径不一样? 各位高人有什么办法修复吗?现在都没法启动了,才磨合了6箱油。。

网友A:
我的GO15也断掉了

网友B:
到上止点很紧,可能没有磨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上止点很紧,可能没有磨合好

我看钢桶和活塞表面很光滑,没有毛刺和拉痕,这个毛病是胎带来的,这种现象对连杆大头会照成异常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GO15也断掉了

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处理的?

车用的 直接用启动台

网友C:
等待你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待你的解决方法。。。

你的也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断了?

没有,在学习经验。

网友D:
我前段时间TB上卖个全新的GO21 ,到手就发现缸压非常小,磨合后必须非常富油才能勉强维持连续运转,当然高速也很差,后来退货,卖家承认是生产线上的不良品,所谓的C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前段时间TB上卖个全新的GO21 ,到手就发现缸压非常小,磨合后必须非常富油才能勉强维持连续运转,当然高速 ...

我收的全新二手没法退。。没办法收个2收启动台,启动台到家发现用不了94886这个车子,胶轮接触不到离合盘。。

网友(2013-11-11):
引用 网友D:
我前段时间TB上卖个全新的GO21 ,到手就发现缸压非常小,磨合后必须非常富油才能勉强维持连续运转,当然高速 ...

是黑色圆形散热片的那个吗? 这款是最便宜的

网友:
本来发动机活塞转到上止点就应该紧,意大利引擎更紧,要不磨合引擎干嘛呢

网友E:
这货断了无解,只能买个新曲轴换上,然后超级富油多磨点时间。GO的某些发动机确实不怎么样,我一个O艇上的G0发动机坏的非常蹊跷,怠速螺丝居然能震断,材料不知道是太好还是太差。想起来就蛋疼,最后自己DIY了一根怠速螺丝用到现在依然坚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货断了无解,只能买个新曲轴换上,然后超级富油多磨点时间。GO的某些发动机确实不怎么样,我一个O艇上的G ...

10块钱我都不会买,装上还是会断掉。18的发动机销子都比它粗。

网友D(2014-01-03):
是的,就是TB上所谓的黑罐头GO21 白盒包装,300多,后又从上海一个买家那里买个SH21 ,400多点,结果发现活塞侧面有个铸造缺陷,一个沙眼,不过这个还不影响使用,但是材质明显不如我原车上的SH21,原车的用了近4年,活塞顶因使用过程中磨损下来的金属微粒等杂质,形成了很多凹孔,都还能使用,只是动力差,新的这个SH21用了近3个月,连杆下部与曲轴销结合部位的铜套磨损产生虚位而不能正常使用,原车发动机我是从南大厂家买来的,记得好像是450元,真是耐用,TB上便宜的发动机,现在都不敢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是TB上所谓的黑罐头GO21 白盒包装,300多,后又从上海一个买家那里买个SH21 ,400多点,结果发现活 ...

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GO厂家出的。。

网友(2014-02-13):
活塞到上止点要是不紧哪来的压力?紧才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886可以用启动台的  我也用!

我把地盘的孔加大了才可以用,GO的发动机和原车的不一样。。

网友G:
我94885也启动台启动不到飞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94885也启动台启动不到飞轮

把底盘磨去一块就好使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把底盘磨去一块就好使了

噢强度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噢强度没有了?!

强度时不如以前了,不暴力玩应该没问题。我的到目前还没出现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度时不如以前了,不暴力玩应该没问题。我的到目前还没出现啥问题。

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H(2014-04-02):
GO銀色機身的是RTR模型用,設計為手拉起動,所以在室溫下活塞幾乎可自由滑動,機是很強勁,壽命超短,是玩具級,我的3個月,缸壓超低,曲軸繼。

黑色機身的是好貨。

楼主:
引用 网友H:
GO銀色機身的是RTR模型用,設計為手拉起動,所以在室溫下活塞幾乎可自由滑動,機是很強勁,壽命超短,是玩 ...

你断的位置比我的还狠。。

网友:
我的GO差点给我的HB D8用了,没想到这么差啊,感觉这个引擎质量真不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