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旋翼怎么解决反扭力的问题

楼主(2013-10-04):
rt,想做三旋翼飞行器,两个桨正反抵消,第三个桨怎么控制解决反扭力?
ps:正三角形的机架

网友:
尾巴用一个舵机控制。

网友:
两个正反桨的力没有完全抵消啊

网友A:
第三个桨加舵机控制或者尾轴再加一电机上下桨反向改成Y4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个桨加舵机控制或者尾轴再加一电机上下桨反向改成Y4

觉得这个不错,而且机动性会非常好

网友:
  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