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450旋翼头震动

楼主(2013-10-04):
开始是有双桨   然后换主轴  换横轴,  拉杆和螺距也调了,大桨也没问题,可旋翼头慢速转动感觉还是不平稳 ,有小点震动。飞起来估计还是有点双桨,,现在不知调哪里了,飞机也没炸过。。。。

网友A:
做过大疆的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大疆的平衡吗?

大桨 做过动静平衡  应该没问题,,感觉旋翼头好像有震动 或不平

网友B:
可能拉杆松动,或者大桨夹的推力轴承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拉杆松动,或者大桨夹的推力轴承出问题了

轴承应该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中联

哦,你说对了 经过我仔细检查  ,中联有点偏着,大桨高低着,慢速的时候看得出来。 怎么办啊,也没炸过机 ,好端端的中联怎么会偏着点,我就说一加油就整栋大,而且双桨严重 。。。有没有什么办法修复啊, 害我到处换过来。 晕啊。。

网友D:
旋翼头虚位过大,更换检查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旋翼头虚位过大,更换检查一下就行

也没有虚位

楼主:
哎 感觉 大齿 十字盘以上都有点震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你说对了 经过我仔细检查  ,中联有点偏着,大桨高低着,慢速的时候看得出来。 怎么办啊,也没炸过机 ...

只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换了

管它了  坏了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换了

现在调了 几乎没有双桨,就是旋翼头问题了

网友E:
看看是不是中联螺丝松了,上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中联螺丝松了,上紧点

中联紧过,有螺丝胶。 主轴,衡轴都换了  旋翼头 拆了又装好多遍了 ,,我估计是十字盘 在晃吧,带动旋翼头,还有感觉大齿盘转着也不怎么均匀,就好像大齿不圆 ,转着的时候感觉不怎么平稳。。实在是检查不出, 难道 要换旋翼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调了 几乎没有双桨,就是旋翼头问题了

一般小震动我都不管它,等炸了一次性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小震动我都不管它,等炸了一次性换新的!

恩 就是起飞前 飞机有点抖动 ,明天上视频

网友:
看看你的振动跟我的是不是一样的?450垂直尾翼振动,大家帮帮我吧!

网友F(2014-03-07):
帮顶 论坛里面高手多 出来教教新手们啊

网友G(2014-06-13):
小手一抖,学完就走

网友H:
转速提高一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