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mini vbar设置中,斜盘舵机类型的选项躲哪儿去了?

楼主(2013-10-04):
在mini vbar的设置界面中,没看到有斜盘
舵机
类型的选项哦
求教~

网友A:
斜盘舵机不要选,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盘舵机不要选,都一样
模拟和数字都不分了?

网友B:
直接下一步,OK

网友C:
十字盘选项 博士帽里 有数码 和模拟选择 只有PRO版可以 其他版本没戏 选不了

楼主:
“博士帽”是个啥神仙?

网友D:
博士帽相当于详细设置菜单,必须pro版才有

网友E:
博士帽就是软件里面的小蓝色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