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3-10-04):
给大疆精灵装了个2轴的云台。使用一会,就出现横滚的现象。狗3竖了起来,断电后重启一会又出现了,什么原因?恳请指导,谢谢。

网友:
什么二轴云台呀???

网友A:
有几种可能:
1、触发了限位保护,电机停转。
2、驱动板保护,电机停转。
3、接线有问题,系统保护,停转。

个人认为第一种情况可能性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种可能:
1、触发了限位保护,电机停转。
2、驱动板保护,电机停转。

限位保护?如何调整。这个2轴的无刷云台问题太多,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限位保护?如何调整。这个2轴的无刷云台问题太多,谢谢指导。

飞越的话,连上电脑调参软件里有。

楼主:
我的是最新Gimbal 无刷云台控制器+传感器有没有办法调参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