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板车

楼主(2013-10-04):
够用够省够简单

网友:
重载用后驱较好

网友:
好家伙!经常在这坛子里看到各路神仙的各种行当的解决方案,是一大乐事!
赞一个!

网友A:
人民群众有无穷的创造力!
    在我在的这个城市,可以看到许多“做小 买卖的”人,骑各式各样的,用“报废”了的摩托车或者电动车的车架,改装成各式各样的“送货车”。真的是大大的解放了生产力。
    另外,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不通:像楼主这种,一台车用两个驱动轮(照片里是两个电动车的驱动轮吧?),哪怎么能做到两个驱动轮的转速一致啊?如果同一台车上的两个驱动轮的转速不一致,是不是车就要拐弯跑了啊?

网友B:
拐弯会不会累啊        加个方向盘齿轮减速

网友C:
操控性很差的感觉。

如果有技术能力,做成正三轮,用两个电机,拐弯的时候控制电机的速度,做差速。

网友:
这种双电机可以玩漂移了。。。。双转速控制,看来高手玩的真是心跳啊

网友:
省是省了,但是舒适性和速度安全以及效率。。。。。。。。。。。。。。。。。。。。。。。。。。。

网友:
这算是半挂的一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民群众有无穷的创造力!
    在我在的这个城市,可以看到许多“做小 买卖的”人,骑各式各样的, ...

一台车用两个驱动轮,是为保证低速时的大扭矩。整车的设计也只适应在工作场地上低速运行。
两个驱动轮靠的比较近,转速稍有不一致,车也不会拐弯跑的(无刷电机在负荷不同时速度会有自适应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拐弯会不会累啊        加个方向盘齿轮减速

拐弯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操控性很差的感觉。

如果有技术能力,做成正三轮,用两个电机,拐弯的时候控制电机的速度,做差速。

理论上也不难,转向轴上装磁铁和左右两霍尔,再与速度电压运算一下控制两电机各自的控制器。
做成这个怪模样主要是用原板车的重载轮胎,制作简单些。

网友:
楼主搬砖工啊!我也是啊!!哈哈,遇见同行

网友:
专用工具车,做出来证明适合就对了.
最近去天目山转了转,看看那电动三轮爬坡也很快,不知道是什么配置!

网友:
实用就好!

网友(2013-11-11):
这也叫车。。。。。。。。。。反正是车

网友(2013-12-22):
上坡不好   虽然是后驱但是 你的重量位置反过来了  和普通前驱没区别
拉重物时,你后面重量不够  车轮会打滑

网友:
这东西转向不重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