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x350+鹰眼1~~~推荐鹰眼,但仍旧不推荐x350

楼主(2013-10-04):
玩车时顺便玩玩FPV。其实有专门的550机架,飞控用的s4,由于不少小问题暂时没法飞,只能华科尔x350+鹰眼。云台无,硬挂,视频果冻没法看了,就看看截图吧~~x350依旧不推荐。没有自稳模式很难飞。还是我说的他手感如同一架6通直升机摇杆回中姿态不回中,这样的手感在高空飞行时候很难控制,因为飞高了这种多旋翼根本看不到姿态。完全不知道这时候飞机的姿态是什么样的。这次飞行中也有一次差点飞走。相关链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842459&extra=~ 以上均是视频截图~~~~~下面这张图是精灵上挂的as15拍的互拍了

网友:
不错啊,还互拍了

网友:
风景不错!顶起来!鹰眼哦

网友:
很不错的车场

网友A:
怎么会差点灰走?,木有图传?

网友:
没有耍过精灵...但对于我这种新手来说,,X350是不太好飞,,要技术....过段时间电池到了多试几次,,是比精灵要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差点灰走?,木有图传?

飞高了根本看不见姿态,他没有正常飞控的姿态模式,也就是摇杆回中后机子不会平飞,而是与六通直升机一样的手感,保持最后一个姿态,比如本来你是前飞飞机姿态前倾20度前进。如果是姿态模式,此时你摇杆回中,飞机姿态应该立刻水平0度,而x350则是继续20度姿态前飞。这种是典型的六通道特技直升机的飞行模式。这种小飞机飞高了你根本就看不清,而且这么小机子没装osd图传上也没法反映出此时飞机的姿态。加上有风,而且关键是高飞后你没有参照物,实际上都无法判断此时飞行器的正确飞行方向,很容易导致操作失误飞出视野。因为你抬头看空中没有参照物有时候飞行器在下落你都可能以为是在偏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高了根本看不见姿态,他没有正常飞控的姿态模式,也就是摇杆回中后机子不会平飞,而是与六通直升机一样 ...

挂双摄像头,一个看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双摄像头,一个看机身。

双摄像头你就要多一套设备。这小鸡子本来就重量堪忧,挂载这么多还怎么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摄像头你就要多一套设备。这小鸡子本来就重量堪忧,挂载这么多还怎么飞呢~~~~~~~~~~~~~~~~~~

加一个小摄像机板几克的,然后用遥控切换2路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小摄像机板几克的,然后用遥控切换2路视频

是解决办法之一。我觉得应该要加一激光灯

网友:
风景独好!

网友:
都是鹰眼拍的,效果看起来还行啊。。。

网友:
硬挂也不错了,看来单单拍照的话不用买云台了

网友:
鹰眼的效果是不错

网友(2013-11-05):
自己沙发一个 不要介意,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