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06电机轴松,导致转速低、无法起飞,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13-10-04):
轴松、上下活动,比其他三转速低、震动大!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没有,理论可能

网友:
估计轴承有问题,建议检查后再飞

网友A:
可以调节的

网友:
估计是你拆开的时候回装没有放垫片、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节的

怎么调节、3个电机松动了

网友B:
顶,我4006用久了大都出现这种问题,松开顶丝用锥子敲也敲不回去,只能买新的,感觉好浪费,头疼!!!!!!!!!!!!!!!!!!!!!!

网友C:
我的电机也是4006,整机到手的时候装桨…
第一次装桨,可能有个电机上桨固定螺丝上的太紧了吧…那个电机手扳都不能转动…当时吓死我了…
赶紧松了螺丝…还是扳不动。狠心拿钳子在电机中心轴上用力往下敲了它三下,OK。现在飞行正常…

NND,不敲打敲打,它还不听话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我4006用久了大都出现这种问题,松开顶丝用锥子敲也敲不回去,只能买新的,感觉好浪费,头疼!!!!! ...

是啊,我没办法,拆顶部的内六棱扭丝,他妹的,不标准,我买了3套六棱扳手都拧不掉。
没办法,我只好又买了1个,68元

我发现这F4006还真是个问题,4个电机,3个松动,1个最严重
我看楼上兄弟说是浆拧的太紧,我觉得有道理,每次紧,只能用力拔,就造成他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机也是4006,整机到手的时候装桨…
第一次装桨,可能有个电机上桨固定螺丝上的太紧了吧…那个电机手 ...

恩,怀疑 ***头拧的紧,每次用力拔,造成松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怀疑 ***头拧的紧,每次用力拔,造成松动的

不拧紧吧,那个桨它不能安装到位,飞行时晃得很啊。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没办法,拆顶部的内六棱扭丝,他妹的,不标准,我买了3套六棱扳手都拧不掉。
没办法,我只好又买 ...

我顶丝倒是弄开了,就是电机轴死活弄不动,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松动的,我还用打火机加热,用小锤子敲,纹丝不动

网友:
这电机看来是有些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