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问题!

楼主(2013-10-04):
看到论坛有的朋友说姿态切手动必炸,请问是怎么个说法,我是飞多旋翼是新手,我切过一次没感觉,真心怕出事,所以想弄明白,谢谢!

网友:
你会飞直升机就肯定没问题了

网友:
先在模拟器上练单桨直机.

楼主:
哦,知道你们的意思了,意指不会飞手动模式而导致操作不当炸鸡,并不是切了就马上翻,是这样吧

网友:
这是对新手而言的,

网友A:
楼主听说的情况,实情可能是这样的:

整机的动力对于起飞重量来说已经不足够,纯手动模式时油门需要维持较高的幅度(例如85%),但姿态和GPS模式下,遥控油门杆中点是对应悬停状态的(高于中点爬升、低于中点下降),油门摇杆不对应实际油门幅度。

当悬停状态时GPS或者姿态模式切换到手动模式(通常都是悬停时切吧?),油门摇杆很自然就是低于实际悬停油门的,所以这时飞行器就会以低于悬停油门的幅度进行下降。当实际悬停油门与油门摇杆中点相差越大,下降的速度就会越快,那就表现出好像炸机的情况。

另外,手动模式是没有自动增稳的,对于新手而言也是很容易炸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听说的情况,实情可能是这样的:

整机的动力对于起飞重量来说已经不足够,纯手动模式时油门需要维持 ...

谢谢,大家指点,祝愿大家天天平安爽飞

网友:
新手不要手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