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问这个os蓝头发动机有副油针吗?

楼主(2013-10-04):
这个os蓝头发动机有副油针吗?油机新手,求教,以前玩过固定翼发动机和车用发动机,但是这个发动机让我很摸不着头脑,这个铜的部分是什么东西?磨合起来和车用发动机的方法一样吗?

网友A:
只有一个油针和怠速螺丝
看说明书,上面有磨合及调整方式

网友B:
就是铜片上那个一字螺丝就是调怠速的,用一字螺丝刀一点一点地调,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9041

网友:
还能买到成色这么好基本是全新的OS 50蓝头,不错,调试翻论坛老点的帖子,可能在油机50页后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个油针和怠速螺丝
看说明书,上面有磨合及调整方式

没有拿到说明书。请问铜片上面的螺丝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铜片上那个一字螺丝就是调怠速的,用一字螺丝刀一点一点地调,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 ...

可是貌似转不东啊,超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拿到说明书。请问铜片上面的螺丝是做什么用的?

一字那个就是怠速油针(也叫怠速螺丝)
另外一个六角的就是固定用的
OS50和55怠速螺丝非常紧,一般不要轻易的去调整,中间位置刚好
如果要调整,用个好点的一字螺丝,防止拧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