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2 4725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10-04):
近几天飞7.2,在负螺距下 ,不知道为什么总有点吃力的感觉,听声音就像要断气了一样,动力有感觉下降,没有那种连续感。了解一下各位是否同我一样的感觉??
配置为:凤凰160A电调,KDS 4725电机,定速在1950,2100。螺距13度。
每个起落下来,电机都很烫。

网友A:
定速感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速感度是多少

凤凰定速是设定转速啊

网友B(2013-11-18):
引用 楼主:
凤凰定速是设定转速啊

已经找到原因了,就是设定进角为10度,然后工作频率设定为8HZ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找到原因了,就是设定进角为10度,然后工作频率设定为8HZ 就好了。

太好了,上次找到其他原因,定速感度也不能高,我现在设的6,完了在把你说的那两样调整一下,周末在试试。刚入了5.5,飞了20起落,真的还不错哦,空了来发发5.5的帖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好了,上次找到其他原因,定速感度也不能高,我现在设的6,完了在把你说的那两样调整一下,周末在试试。 ...

你的QQ 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QQ 是?

1364095 字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