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 evo a2 z15 今天试飞?几个问题特来请教!!!

楼主(2013-10-04):
今天试飞 6s6000并联 25c 悬停11分40秒  落地后电压单片3.6  ,问题1 电机温度40度左右 但是电机 底座温度很高没带测温枪,感觉手捏住电机底座4秒钟就要甩手。这个温度正常不? 起落架设置的智能起落架 说明书说的是5米以上起落架就能收起 ,灯号正常但是5米以后怎样拨动开关也不能收起。在跳参软件里 一切正常拨动开关指针一切正常!有没有飞evo的 一起讨论

网友:
S800电机下面是电调,温度比电机搞很正常的

楼主:
不是点击下面 是电机底座 能下面不能转动的地方 温度超高!!

网友:
检查设置
连续拨 动拨动开关3次以上并最后停留在收起位置,可以收起起落架,则设置成功。该方法也可用于在地面强制收起的情况。

另外注意连线和电源接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点击下面 是电机底座 能下面不能转动的地方 温度超高!!

对啊,那里就是电调啊

网友:
很奇怪,我的基本无温度,起码手摸感觉不到什么。
15000mah,挂z15 nex5r测试11分钟左右

网友:
是每一个电机都高还是某一个高或者某几个高?

楼主:
电机下面转不动的位置 温度高 ,每一个都高 感觉不出有多大的差别

网友:
楼住您好:
          电机的温度是正常的。

          起落架不能正常工作,请在A2调参软件里面确认一下通道是否映射成功。您可以在地面确认一下。

          您也可以加我QQ,我会帮助您完成。

楼主:
经过检查 起落架问题已经解决,通道没有插正确

网友:
呵呵呵,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
李哥威武  哈哈

网友:
我和你一样配置,qq多少,一起讨论   ?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通道的问题

网友A:
电机烫手的温度也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烫手的温度也正常么?

又飞了几个起落 温度一样 ,按厂家说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