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兔子一代为什么晃晃悠悠?

楼主(2013-10-04):
请教一下兔子一代为什么晃晃悠悠?
第一次装的时候什么都不接,只有主控板开自稳飞,还算不错,比较稳,之后因为
电机
座松造成断浆摔机,修好后就飞不稳了,前后左右突然晃悠,但是总体能稳定住,就是漂,连电脑查看参数没有变化,想想摔机也没有碰到主控板,不知道何原因,请大家指教,谢谢了
另外机架等硬件设备都已经修好了,没变形,主控板也没受损

楼主:
版本1.231,飞行参数都是默认的,之前按照说明书仔细调过,摔过就不稳了

网友A:
电机撞到了吧,手拿着看看震动大不

楼主:
机架什么的都没问题,硬件完全平衡,还是晃,软件看着也和当初一样,不会是板子的陀螺仪摔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