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买头罩,但分不清型号区别,有人来普及一下吗??感谢!

楼主(2013-10-04):
我是知道自己型号的,就想搞懂为什么不能用其他产品的头罩。。。。。。。。。PRO , V2, SPORT, 其他,有好多种类的头罩,怎样辨别哪种头罩放在哪种机子上面呢?新手求问。

网友A:
自己是什么机型的就买该机型的头罩不就可以了。。。

网友:
你自己什么机型你都不知道吗?

网友B:
发机身图片,我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是什么机型的就买该机型的头罩不就可以了。。。

主要是其他飞机机型的头罩好看,我想买但是怕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机身图片,我帮你看看

发了,我知道自己机型,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套其他机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了,我知道自己机型,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套其他机型的

你这个买pro v2头罩可以用,其他的不合适,改装挺麻烦的

网友:
pro v2! 看外形 头尖 后面长的那种

网友:
的却需要老鸟普及一下,没米的新手一般买杂交机或者杂牌机较多,不知道自己机型不为过吧?诚信求教老鸟们。

网友C:
买的时候不知道吗?好大的飞机买好大噻,新头罩没固定眼,自己比对到打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的时候不知道吗?好大的飞机买好大噻,新头罩没固定眼,自己比对到打眼。

我是想买其他型号的,但是为什么其他型号不行,这个就需要老鸟来解答一下了

网友:
找尺子量一量中轴到尾尖的尺寸就晓得具体型号了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发机身图片,我帮你看看

前辈,固朗450SV属于什么机型 请您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辈,固朗450SV属于什么机型请您帮我看看,谢谢!

看着像是sport或者V2机身

网友B:
你买sport的应该能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买sport的应该能用的

谢谢你! 原来的头罩太难看了,一直想换一个就是不知道买哪一种。再一次谢谢你。

网友E:
主要就分SPORT和PRO两种了,SPORT的修长,PRO的短,SPORT的“下巴”平直,PRO的“下巴”上翘。而且PRO需要卡在机头下方一条缝里的,SPORT就没这个要求。大部分头罩是不开孔的,买来后自己根据头罩柱的位置开孔装垫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就分SPORT和PRO两种了,SPORT的修长,PRO的短,SPORT的“下巴”平直,PRO的“下巴”上翘。而且PRO需要卡 ...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原来的头罩太难看了,一直想换一个就是不知道买哪一种。再一次谢谢你。

固朗的头罩样子一直就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