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B上90元1.4米飞翼的调试......求指教!

楼主(2013-10-04):
     暑假回来,上了架90元的1.4米飞翼,价格很诱人!
     但是看此飞翼的成交量不是很多,因为这是店主手工制作的。

     接下来就要说说这飞翼了........表示至今都不好飞!
     按照店主的原设计,在飞翼装好后,按原来的电池仓和电机座等等装好就行,但是,装好后,第一次试飞,重心完全不对,一抛出就直接翘头,后滚翻!接着,头着地,炸了!

      之后试着改了电调位置,再试飞,抛出是水平的,但是一推油门就开始波浪形状飞,起起伏伏的很难控制,还好最后飘下来了.....
      又试着调了副翼舵角,又勉勉强强的用扎带扎块儿2200的电池,抛出,起飞,可以飞了!但是起飞重量快1公斤了!!!!1公斤!!!!!!啊!我还打算上彩烟筒的....两个彩烟筒是130克左右啊!
       问了店主,也没说有有效的办法能解决一块电池压重心的.....
       所以!求教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方法?如果实在不行,就改电池仓了.....两块电池飞.....谢谢了!

上个原来店主一块电池压重心的视频!

提醒!这快飞机的副翼铰链用的透明胶!完全不行!大家买回去一定要改成纤维胶带的,否则原铰链很容易脱胶!

网友A:
你们宿舍环境好像不错呀

网友B:
哈哈,师傅,你的这个上了头条啦!哈哈!你的头像真呆逼。。。。。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宿舍环境好像不错呀

那必须的!牛的一米!哈哈

网友C:
我买了两台都没问题  把推力线改一下 头加重一下就行了 起飞重量960g挺重的  我用的是3300的电池很好飞 就是风大点副翼会晃

网友D:
纤维胶是怎么样的呀?

网友E:
我也看中这款飞翼了 只不过不敢买 另外打了那么多热熔胶 还有铁电机座重心肯定不好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宿舍环境好像不错呀

还行吧!三室一厅,有个客厅和独立的洗漱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两台都没问题  把推力线改一下 头加重一下就行了 起飞重量960g挺重的  我用的是3300的电池很好飞 就是 ...

推力线怎么改?电机座的弯度?两块电池起飞重量也差不多啊900多。但是就很奇怪,那个店主一块电池怎么压住重心的....按他一块电池飞,重量估计在800左右了吧....副翼铰链得改!切开,揭掉覆膜,纤维胶带直接站在里面,不然副翼豁口很大,颤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看中这款飞翼了 只不过不敢买 另外打了那么多热熔胶 还有铁电机座重心肯定不好配平

热熔胶还好,也不重的。这可以忽略的,铁电机座是标配啊!买的时候就是这个,那个店主就是这样用一块电池压住重心飞的....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纤维胶是怎么样的呀?

是纤维胶带。去百度一下,或者TB一下就知道了。模型的最佳伴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师傅,你的这个上了头条啦!哈哈!你的头像真呆逼。。。。。哈哈。

谁发帖子,带图片,都会在首页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