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0/11涵道推称法测试

楼主(2013-10-05):
2200mah25C电池测的最大推力才230g,没有做过动平衡,噪音很大,很是郁闷,求解

网友A:
沙发,测试有问题吧?我的原配50涵道加50元的原配电机,装机吹称都超过300克了阿

网友B:
电调多大啊? 要用40A以上才可以哦。

网友C:
涵道壁有没有磨坏了,都没有做过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测试有问题吧?我的原配50涵道加50元的原配电机,装机吹称都超过300克了阿

我用的推称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多大啊? 要用40A以上才可以哦。

好盈4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涵道壁有没有磨坏了,都没有做过动平衡

涵道壁确实有磨损,可能是我同学玩的时候手太用力了,我自己是不会用力捏住它的

网友D:
明显关油门之后 电机转速降低的时候有抖动的声音 涵道没装好额 你看看这个RC是不是松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关油门之后 电机转速降低的时候有抖动的声音 涵道没装好额 你看看这个RC是不是松动了

叶片拧得很紧,没有松动,电机跟涵道桶的连接也很紧。就是电机有一个轴承很定子之间没固定好,是松动的,可是电机自己转动的时候震动就很小。刚才用手机粗略的弄了一下低速动平衡,数据显示从8左右降到了1.5左右,但是听声音不明显。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叶片拧得很紧,没有松动,电机跟涵道桶的连接也很紧。就是电机有一个轴承很定子之间没固定好,是松动的, ...

推称,吹称跟上天的是有误差的,一般只会少不会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叶片拧得很紧,没有松动,电机跟涵道桶的连接也很紧。就是电机有一个轴承很定子之间没固定好,是松动的, ...

你这个电机换轴吧,最好换新电机,还有涵道内有问题,自己的JJ少借给别人玩,别人会有自己爱护么?还让别人爆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机换轴吧,最好换新电机,还有涵道内有问题,自己的JJ少借给别人玩,别人会有自己爱护么?还让别 ...

这电机没问题,不带涵道得时候转的很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称,吹称跟上天的是有误差的,一般只会少不会多

这个不懂啊,相差有那么远吗?

网友F:
我的RC 50  11叶涵道和你的结果一样,我装好了MIG19  我给他们售后打电话说飞不起,他们硬不信我,说我飞机有问题,我就纳闷了,我和你测试的手法差不多,160大洋买回来一次没用,还没有我买的50 5叶金属涵道力大

网友G:
这个称我也有个,不怎好用,东西放不同位置有不同的重量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电机没问题,不带涵道得时候转的很安静

你涵道跟JJ要把螺丝上好,打好胶,这种就没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懂啊,相差有那么远吗?

差别还是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差别还是大的

电机不同厂,电池,电调,叶片,都有影响!

网友H:
朋友。我前段时间让朋友也在本论坛收了一个。吹称也是200多克。直接不敢装飞机,我买的那种蓝色透明外壳的吹称可到550克左右。3S1300毫安 40A电调试的。

网友A:
装机试试吧,还是我那个原配50涵道,扇叶坏了一个,换了之后,手拿吹称只有220克左右,装机之后比以前还大,吹330多克,推力过1,垂直手拿飞机向上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机试试吧,还是我那个原配50涵道,扇叶坏了一个,换了之后,手拿吹称只有220克左右,装机之后比以前还 ...

这样都行,我推油门的时候倒是发现它吹出来的风好厉害,不过现在被迫退魔了,没办法再装机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朋友。我前段时间让朋友也在本论坛收了一个。吹称也是200多克。直接不敢装飞机,我买的那种蓝色透明外壳的吹 ...

我那个是推称法试的,吹称的还没试,不过现在退魔了,等以后再次入魔了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RC 50  11叶涵道和你的结果一样,我装好了MIG19  我给他们售后打电话说飞不起,他们硬不信我,说我飞机 ...

你是拿飞机去试了还是吹称而已?真的飞不起来的话节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称我也有个,不怎好用,东西放不同位置有不同的重量显示。

有那么邪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都行,我推油门的时候倒是发现它吹出来的风好厉害,不过现在被迫退魔了,没办法再装机测试了 ...

那你的涵道估计没问题

迫于媳妇淫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那么邪门?

你试试就知道了,拿个电机在不同的位置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涵道估计没问题

迫于媳妇淫威?

是我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拿飞机去试了还是吹称而已?真的飞不起来的话节哀吧。。。

我装机试的,飞机真飞不起,也许是我飞机有问题吧,我的找造飞机的厂家,造那么多飞机,唯独就我这架飞不起,要问他们是不是偏心

网友I(2013-11-21):
建议还是买动态平衡套装吧!!
没有动态平衡的风扇当震动量大时阻力不小
而且磨到风筒时的电流也会激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还是买动态平衡套装吧!!
没有动态平衡的风扇当震动量大时阻力不小
而且磨到风筒时的电流也会激升

那个涵道已经卖了,现在用的是48块一个的55mm涵道,飞580克的JAS-39勉强能飞航线,翻个跟斗都不行,翻到1/4的时候就没力气了。。。声音倒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