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轴螺丝滑齿求助!

楼主(2013-10-05):
试了无数次了 都没办法弄出来!大家出出主意啊!实在没办法啊要是在中国的话 我早就换个主旋翼了啊!
用火烧,用电钻,都没办法搞定啊! 现在杯头成圆形了啊!可能当时螺丝胶上太多了吧

网友A:
烧也好,钻也好,也要把中联桨夹卸下来。现在卸横轴应该不是难事了。

网友B:
送掉另一端螺丝,先把横轴搞出来,再老虎钳斥候

网友C:
不知道你目前内六角滑的情况,如果还能够受点力的话,就好办。如果不能受力的话,就需要到找个足够长的尖嘴钳,或者找那种医用的止血钳,反正要能够伸进去夹住螺丝头。
主角是电烙铁,直头的,尖端熔上一大团焊锡,横轴向上,将烙铁尖端放到螺丝上,尽量保持液态的焊锡包住螺丝,然后保持加热,等几分钟。一般几分钟后应该就可以用螺丝刀,或者前面说到的各种钳子夹住螺丝头带出来了。螺丝胶气化后的螺丝很松的。

祝你好运。

网友:
电烙铁加热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也好,钻也好,也要把中联桨夹卸下来。现在卸横轴应该不是难事了。

两边都杯头滑齿啊!所以才最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掉另一端螺丝,先把横轴搞出来,再老虎钳斥候

能去掉一边就好了,两边都坏了还能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边都杯头滑齿啊!所以才最没办法了

应该不太可能两边都滑吧,你这样有点说两个鸡蛋一碰,两鸡蛋都破了一样,有点让你难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目前内六角滑的情况,如果还能够受点力的话,就好办。如果不能受力的话,就需要到找个足够长的尖嘴 ...

一点受力点都没了,有想过用锡融到杯口里 趁没凝固时把螺丝刀一起凝固住,两边都一样凝固住 不知道行不行。朋友说 锡硬度不够 可能还会滑 现在还没试过 明天天亮去试试,你说钳子 我都找遍了 老外这边都没有 不够细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太可能两边都滑吧,你这样有点说两个鸡蛋一碰,两鸡蛋都破了一样,有点让你难相信。

真的两边都滑了,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可能螺丝质量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丝是1.5的么,是的话用两个2.0的内六角螺丝刀头顶住两个螺丝头用台钳把内六角螺丝刀头压进去,人为的把 ...

上次就买了3把螺丝刀,2个1.5的1个2.5的 就是没2.0的

网友:
我上次无副翼中联断螺丝是上电焊了!这个太深不好上啊!
LZ也想上电焊的话,建议焊机调到70A以下,会减小对夹伤害!

网友:
用小一字起斩断两个横轴垫圈,然后用小钢据据断横轴,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用电烙铁融点锡在螺丝上 在锡未凝固下将螺丝刀插入,等凝固后在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点受力点都没了,有想过用锡融到杯口里 趁没凝固时把螺丝刀一起凝固住,两边都一样凝固住 不知道行不行 ...

烙铁和焊锡是焊不住的,除非是氩弧焊,但氩弧焊的设备应该没办法伸进去。

好吧,最后一招,折腾人的。准备个电磨吧,带圆头的磨头。螺丝另外一头想办法固定住,用电磨一点点把螺丝头磨掉。我估计这个螺丝应该好磨。(当然是相对好磨。。。)

网友:
加热后拧是最好的办法啊

网友:
烙铁,不行用电磨

网友:
螺丝胶。。。。蛋疼  我华科尔的油机被上的不知道什么螺丝胶,用烙铁烫了十分钟没用,后来用防风打火机烧,仍然没用,最后拧断了。

网友F:
电转把螺丝头干没它不就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