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推荐,有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05):
本人现在玩直机,看好攀爬和大脚,请问电和油的利弊,麻烦推荐几个牌子型号预算1000-2000!另推荐个枪控别太低端可以长期用的!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说说啊

网友A:
说句实在话,攀爬的娱乐性不是很强,但是很仿真。大脚的可玩性高,但是修车率也高,大脚普遍的容易扫差速 断传动 扫齿,
个人建议 短卡 或 电越 比较好, 至于玩车的枪控, 长期保值的,要看内场 外场了,如果内场玩漂移 首选MT4,外场外越野 短卡,首选4PL吧,如果楼主是米人,可以入4PKS M11X。
拙见蛤,有什么说的不对的,请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句实在话,攀爬的娱乐性不是很强,但是很仿真。大脚的可玩性高,但是修车率也高,大脚普遍的容易扫差速 断 ...

多谢指教,现在玩电直动手还可以,大脚给推荐一款吧

楼主:
老鸟们出来给个意见啊啊啊,谢谢了

网友:
同是直机区过来找“装车贴”的,希望大侠们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句实在话,攀爬的娱乐性不是很强,但是很仿真。大脚的可玩性高,但是修车率也高,大脚普遍的容易扫差速 断 ...

嗯,说的很对,我个人倾向于1/8短卡。

网友B:
MCD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D的挺好

你这上来就8000多,怎么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上来就8000多,怎么玩呢?

我有一个HPI 8SC短卡的车架 除了没有动力,没有车壳,其余都有 有意的话和我联系看图吧。